Pads转Xpedition后,GND Plane不自动避让线、孔问题

楼主(2023-03-28):
    一个10层的pads格式PCB转xpedition后,GND Plane不自动避让线、孔等,怎么回事?前4层不避让其他网络的线控只避让Plane,其他6层正常,怎么回事?如附图。

网友:
    其它层是不是把在设置里层隐藏了

网友A:
    把静态铜改成动态铜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静态铜改成动态铜就可以了

    果然是,谢谢。
另外,难道Conductive Shape不是静态铜吗?
一直以为Conductive Shape是静态铜,Plane Shape是动态铜呢。
原来Plane Shape 也分静态、动态。

网友(2023-10-06):
    請問你是怎麼轉的? 我都轉不成功/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