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封装库

楼主(2023-03-29):
    最近有个项目需要建封装库,包括原理图和PCB的。从来没弄过,请问各位建库的大概流程是什么?以及各种规范等?能有参考文档最好了,谢谢!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thread-673514-1-1.html
这个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网上有很多教程,你可以先确定使用什么软件,然后去网上搜资料。建库之前是需要确定所有器件型号的,然后根据数据手册里面的信息创建原理图符号和PCB footprint。电容电阻的很简单,对于IC类的,一般数据手册里面会有推荐的PCB foot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