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分钟快速了解PCBA(电路板)全过程

楼主(2023-03-29):
一分钟快速了解PCBA(电路板)全过程
PCB又称印制电路板或印刷线路板,作为电子元器件的支撑体它是电子元器件电气连接的载体,因它是用电子印刷术制作的,故被称为“印刷”电路板。以下是PCB生产工艺流程。
1、 单面板工艺流程
 下料磨边 → 钻孔 → 外层图像 →(全板镀金)→ 蚀刻 →检验 → 丝印阻焊 →(热风整平)→ 丝印字符 → 外形加工 → 测试 → 检验
SMC/SMD和THC在同一面               SMC/SMD和THC分别在两面

2、双面混装工艺流程
下料磨边→钻孔→沉铜加厚→外层图形 → 镀锡、蚀刻退锡 → 二次钻孔 → 检验 → 丝印阻焊 → 镀金插头 → 热风整平 → 丝印字符 → 外形加工 → 测试 → 检验

双面混装是指双面都有SMC/SMD,THC在主面,也有可能两面都有THC
1、THC在A面,A、B面都有SMC/SMDPCB的A面印刷焊膏→贴片→再流焊→翻板→PCB的B面施加贴片胶、
→贴片→固话→翻板→A面插件→B面波峰焊
2. A、B面都有SMC/SMD和THC
PCB的A面印刷焊膏→贴片→再流焊→翻板→PCB的B面施加贴片胶→贴片→固话→翻板→A面插件→B面波峰焊→B面插件→波峰焊
PCBA加工工艺流程应考虑因素
1.自动开料机开机前检查设定尺寸,防止开错料。
2.内层板开料后要注意加标记分别横直料,切勿混乱。
3.搬运板需戴手套,小心轻放,防止擦花板面。
4.洗板后须留意板面有无水渍,禁止带水渍焗板,防止氧化。
5.焗炉开机前检查温度设定值。
6、开料机开机时,手勿伸进机内。
7、纸皮等易燃品勿放在焗炉旁,防止火灾。
8、焗炉温度设定严禁超规定值。
8、从焗炉内取板须戴石棉手套,并须等板冷却后才可取板
9、用废的物料严格按MEI001规定的方法处理,防止污染环境。

网友A:
    工艺还不错,我们公司之前在一家厂做PCBA,经常有虚焊,人很头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艺还不错,我们公司之前在一家厂做PCBA,经常有虚焊,人很头疼

    感谢您的赞赏,关于SMT贴片虚焊的原因,以下是我个人见解:1、焊盘和元器件可焊性差  2、印刷参数不正确 3、再流焊温度和升温速度不当
    解决SMT贴片虚焊的方法:1、加强对PCB和元器件的筛选  2、减小焊膏粘度,检查刮刀压力和速度   3、调整回流焊温度曲线  ,希望能帮到您

网友:
    :hug::hug::hug::h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