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2 package designer打不开,帮忙看看,谢谢!

楼主(2023-03-29):
    如同,同时安装166和172,166正常,172打不开。各位大神懂得帮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估计是没装好

    SSA

网友B:
    打个补丁,再破解一下试试。

    SSA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个补丁,再破解一下试试。

补丁更新到081了,还是不行。猜测可能是env的问题,又不知道是env哪里冲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没装好

    感谢回答,确定是ENV的问题,把ENV删了重新生成就可以了,但是不知道删之前的ENV是哪里有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