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贴片加工飞达的分类和作用

楼主(2023-03-29):
SMT贴片加工飞达的分类和作用

        飞达的英文叫做Feeder,英译过来,中文又称作飞达供料器或喂料器,主要作用是将电子元件按照顺序有规律的给贴片机贴片头喂料,贴片头吸嘴精准吸取,一般的贴片机料站位从几十到上百个,意思可同时安装上百个飞达,随着贴片速度和精度要求的提高,供料器按照驱动方式的不同可以分为电驱动、气压驱动和机械驱动,其中电驱动的振动小,噪声低,控制精度高。因此,目前高端贴片 机中供料器的驱动基本上都是采用电驱动,而中、低档贴片机都是采用空气压力驱动和机械 驱动,供料器通常有带状供料器、管状供 料器、盘状供料器和散装供料器等几种。

1)带状供料器
带状供料器用于编带包装的各种元器件。由于带状供料器的包装数量比较大,小元件 每盘可以装5 000个,甚至更多,大的IC每盘也能装几百个以上,不需要经常续料,人工操作 量少,出现差错的概率小,因此带状供料器的用途Z广泛。带状供料器根据材质的不同,有纸编带、塑料编带和粘接式塑料编带供料器。带状供料 器的规格是根据编带宽度来确定的,编带宽度是根据所装载不同尺寸的元器件制定的,是标准化的。带状供料器的规格通常有8 mm、12 mm、16 mm、24 mm、32 mm、44 mm、56 mm和 72 mm等。一般是4的倍数,由于元件的尺寸越来越小,因此有的公司把8 mm带状供料器做成双8 mm带状 供料器,这样一个双8 mm供料器可以装两种小元件,这种措施相当于增加了贴片机料站的数量。

2)管状供料器
管状供料器的作用就是把管子内的元器件按顺序送到吸片位置以供贴片头吸取。管状 供料器基本上都是采用加电的方式产生机械振动来驱动元器件,使得元器件缓慢移动到窗 口位置,通过调节料架振幅来控制进料的速度。由于管状供料器需要一管一管地续料,人工 操作量大,而且续料时容易出错,因此一般只用于小批量生产。管状供料器的规格有单通道、多通道之分。单通道管状供料器的规格有8 mm、12 mm、 16 mm,24 mm、32 mm和44 mm;多通道管状供料器有2 ~7通道不等,通道的宽度有的是固 定的,有的是可以任意调整的。

3)散装供料器
散装供料器一般在小批量的生产中才会应用,散装供料器的供料原理 是:散装供料器带有一套线性的振动轨道,随着导轨的振动,元件在轨道上排队前进。这种 供料器只适合于矩形和圆柱形的片式元件,不适合具有极性的片式元件。

4)盘状供料器
盘状供料器又称为华夫盘供料器,它主要用于QFP、 BGA、CSF, PLCC等器件。这种包装便于运输,不容易损坏细间距元器件的引脚共面性。盘状供料器的结构形式有单盘式和多盘式。单盘式续料的概率大,影响生产效率,一般 只适合于简单产品或IC比较少的产品,以及小批量生产。多盘式专用供料器有手动和自动 两种。自动盘状供料器一般有10层、20层、40层、80层和120层之分;自动盘状供料器更换器件时,可以实现不停机上料或换料。

网友A:
SMT贴片加工厂应该怎么选

网友:
引用 网友A:
SMT贴片加工厂应该怎么选

肯定是看贴片资质全的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