铺铜问题

楼主(2023-03-29):
顶底层不铺铜有什么好处,全数字信号,不是大功率板和高压板

网友:
顶层敷铜的好处
1.散热
2.屏蔽电磁辐射
3.保持板厚一致,防翘曲
4.铺地铜,均匀打地孔,可以增加高速信号增加回流路径
5.降低地平面阻抗
6.美观
7.抑制噪声,减少干扰

网友(点评):
減少細線的蝕刻誤差, (空白太多蝕刻時間太久, 細線容易變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