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基础知识

楼主(2023-03-30):
    ROM-Read-Only Memory,是一种只能读出事先所存数据的固态半导体存储器,其特性是一旦储存资料就无法再将之改变或删除。
    RAM-Random Access Memory,随机是指数据不是线性依次存储,而是自由指定地址进行数据读写,通俗来说就是可以以任何顺序访问,而不管前一次访问的是哪一个位置。
    RAM又分两大类,一种称为静态RAM(Static RAM/SRAM),是一种具有静止存取功能的内存,不需要刷新电路即能保存它内部存储的数据,也就是说加电情况下,不需要刷新,数据不会丢失。SRAM速度非常快,是早期读写最快的存储设备了,但是SRAM也有它的缺点,即它的集成度较低,相同容量的内存需要很大的体积,且功耗较大;同时它也非常昂贵,所以只在要求很苛刻的地方使用,譬如CPU的一级缓存,二级缓存。
    另一种称为动态RAM(Dynamic RAM/DRAM),DRAM 只能将数据保持很短的时间,为了保持数据,DRAM使用电容存储,所以必须隔一段时间刷新(refresh)一次,如果存储单元没有被刷新,存储的信息就会丢失(关机就会丢失数据);它的速度也比SRAM慢,不过它还是比任何的ROM都要快,但从价格上来说DRAM相比SRAM要便宜很多,计算机内存就是DRAM的。
    SDRAM又是在DRAM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同时也是属于DRAM中的一种。SDRAM即Synchronous DRAM,同步动态随机存储器,同步是指 Memory工作需要同步时钟,内部命令的发送与数据的传输都以它为基准;
    DDRSDRAM又是在SDRAM的基础上发展而来,这种改进型的DRAM和SDRAM是基本一样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可以在一个时钟读写两次数据,这样就使得数据传输速度加倍了。DDR的演进路线如下表所示:

    版本

    规格

    协议标准

    日期

    Core电压 (V)

    VDDQ电压(V)

    速度(Mbps)

    工艺

    单颗容量

    第一代内存

    SDR SDRAM

    3.3

    100  - 200

    50nm

    256Mb

    第二代内存

    DDR  SDRAM

    JESD79F

    2.5

    200  - 400

    50nm

    512Mb

    第一代移动

    低功耗内存

    LPDDR

    JESD2098

    1.8

    200  - 400

    50/30nm

    2Gb

    第三代内存

    DDR2  SDRAM

    JESD79-2F

    1.8

    400  - 800

    50/30nm

    2Gb

    第二代移动

    低功耗内存

    LPDDR2

    JESD209-2F

    1.6

    200  - 1066

    25/20nm

    16Gb

    第四代内存

    DDR3  SDRAM

    JESD79-3-2

    1.5/1.35

    1.5/1.35

    800  -1600

    25/20nm

    8Gb

    第三代移动

    低功耗内存

    LPDDR3

    JESD209-3C

    1.2

    1.2

    1333 - 1600

    20nm

    32Gb

    第五代内存

    DDR4  SRAM

    JESD79-4A

    1.2

    1600  - 3200

    20/1x

    16Gb

    第四代移动

    低功耗内存

    LPDDR4

    JESD209-4A

    1.1

    1.1

    3200  - 3733

    1x  nm

    64Gb

    LPDDR4x

    JESD209-4-1

    1.1

    0.6

    3200  - 4266

    1x  nm

    64Gb

    第六代内存

    DDR5

    /

    /

    3200  - 6400

    64Gb

    第五代移动

    低功耗内存

    LPDDR5

    JESD209-5

    1.05/0.9

    0.5/0.3

    3200  - 6400

    1x  nm

    128Gb

    LPDDR5x

    1x  nm

网友:
    DDR应该怎么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