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仿DDR信号眼图时如何加入实际电源影响?

楼主(2023-03-30):
    请教各位大佬有没有仿过非理想电源的DDR信号?如何添加电源影响进链路?

网友A:
    首先提取PCBS参数的时候要把电源也提取出来
    其次仿真模型要支持带有芯片电源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提取PCBS参数的时候要把电源也提取出来
    其次仿真模型要支持带有芯片电源参数

提取电源时就按Power提取吗?时域链路里需要设置其他吗?直接按端口连接后,运行不出眼图。。。。

网友(2023-12-19):
引用 网友A:
    首先提取PCBS参数的时候要把电源也提取出来
    其次仿真模型要支持带有芯片电源参数

    请问在PCB上提取电源参数,需要提取几个电源?

    1,在DDR端输入电容提取
2、在SOC端输入电容提取
    3、在VRM端输出电容提取

同时把PCB参数导入到SYSTEM power si中,需要单独给soc、ddr和pcb供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