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Power SI 提取S参数模型

楼主(2023-03-30):
提取参数模型时电感和电阻报 No negative terminal ,怎么解决呢?

网友A:
    提示信息说的很清楚了,L7、R14、R48没有对应的负端口,一般不会在无源器件上加端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示信息说的很清楚了,L7、R14、R48没有对应的负端口,一般不会在无源器件上加端口

在提取参数的时候,无源器件的端口不需要处理是这样吗?

网友A:
    一般不用,但是也要看你实际的仿真对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不用,但是也要看你实际的仿真对象

接口器件不是无源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