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抓取skill窗口中的返回值

楼主(2023-03-30):
我在执行了一个放置钻孔表的shell命令后,axlshell返回t,表示执行成功。但是这个板子本身没有钻孔,所以skill返回的是there were 0 drill legends generated。这个返回值我如何才能获取到。
各位大佬,如上图所示,请问如何抓取skill窗口中的返回值呢?

网友A:
    你用的是那个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那个版本

    17.2这个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主要搞清楚你要什麼值.
    2.skill返回值的是there were 0 drill legends generated(是命令的顯示訊息)  ...

    我需要的就是there were 0 drill legends generated这个值。axlshell函数的返回值总是t,这个对我没有意义。
    或许我的思路不对,我的本意是判断生成drill legends这个操作有没有成功,如果没有成功就要给用户一个提示,如果成功了就继续操作。
    有没有其他的办法来判断生成
    drill legends这个操作是否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
    1.如果你只是要 drill=0.

    感谢大佬的回复。我测试了一下,好像不太符合我的预期,也可能是我表述的不够清楚。我是软件工程师出身,硬件这块不太熟悉,可能问题的描述上不太专业。我的本意是获取当前打开的brd文件是否已经打孔了。不知道这样表述对不对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的回复。我测试了一下,好像不太符合我的预期,也可能是我表述的不够清楚。我是软件工程师出身, ...

    从我程序里抄了一段代码 供你参考。先判断有没有孔,我自己只考虑三种情况,优先级分别是1、有电镀孔(不管有没有非电镀孔)2、只有非电镀孔 3、没有任何钻孔。你可以基于这个改一改,根据这个结果去判断,是否要去执行drill legend。

    1. ;;读取板卡的钻孔状态,暂时只分为3种。不考虑盲埋孔。
    2. procedure( _dbDrillType()
    3. (let (items thrs plating)
    4.     axlClearSelSet()
    5.     axlSetFindFilter(?enabled  list("noall" "VIAS" "PINS" "invisible") ?onButtons  list("noall" "VIAS" "PINS"))
    6.     axlAddSelectAll()
    7.     items = axlGetSelSet()
    8.     axlClearSelSet()
    9.     thrs = setof(x items x->definition->isThrough) ;通孔
    10.     plating = setof(x items x->definition->isThrough && x->definition->plating == "PLATED") ;电镀通孔
    11.     cond(
    12.         (plating "PH")      ;;有电镀孔
    13.         (thrs "NPH")        ;;只有NP孔
    14.         (t "SMD")           ;;没有钻孔
    15.     )
    16.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前打开的brd文件是否已经打孔了。??

    1.文件本身沒直接打孔功能, 只能理解是......是否已經有輸出孔 ...

    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我程序里抄了一段代码 供你参考。先判断有没有孔,我自己只考虑三种情况,优先级分别是1、有电镀孔(不 ...

    多谢,我再去多了解了解相关知识

网友(点评):
1.問題是PTH或NPTH都會有孔. 2.不用考慮SMD,它沒有孔. 3.所以我只考慮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