铺铜时,同一网络,为什么两个过孔连接的方式不同,一个埋入一个四边

楼主(2023-03-30):
(图片)

网友A:
    过孔的设置是不是一样

网友:
    你可以截一个图,看起来更明显一点

网友B:
    可以單獨設定, 某個PIN 或 via, 你設到了. 選VIA按F4, 看最下面, 可看你多設的什麼屬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孔的设置是不是一样

楼主:
    谢谢你给了我希望,从哪一种模式点击F4查看。我从布线模式选中过孔,F4下面显示的是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單獨設定, 某個PIN 或 via, 你設到了. 選VIA按F4, 看最下面, 可看你多設的什麼屬性.

谢谢,找到了热焊盘设置一下就解决了

网友:
    三种修改方式:一改盘堆栈,二改铺铜属性(左上角采用热风连接不勾选),三改盘的热焊盘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