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pture 总是弹 assign voltage to power nets怎么办

楼主(2023-03-30):
点了一下规则管理器就出了这个,还关不掉了,每次保存都会弹,生成网表后到allegro里面,电源的飞线也不显示了,求助如何取消

网友:
    这个问题很奇怪,一直没有遇到过,
    看看那个大神有高招

网友:
    电源网络设置了电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