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pture 原理图2层结构的 位号自动调出同名 咋整?

楼主(2023-03-31):
    auto reference 已选

网友A:
    1 那在原理图中修改一下,重新导,这样的好处就是原理图和PCB一致
    2 直接在PCB中改,这种就最好在原理图中也更新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那在原理图中修改一下,重新导,这样的好处就是原理图和PCB一致
2 直接在PCB中改,这种就最好在原理图中 ...

    这个原理图位号有联动功能 删除某页位号会自动变  哪里可以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