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ADS VX2.10 LAYOUT 切换ROUTER报错

楼主(2023-03-31):
以下是ROUTER软件显示的报错: 正在加载 PCB 文件“C:\Users\masl\Desktop\GA-IMN-22nF-1.pcb”... * 这是一个 .pcb 文件版本 *未知 * pads Router 只能加载 PADS Layout 3.5、4.0、4.0a 和 5.0 版的设计文件 * 无法加载 PCB 文件 --

网友A:
你这个问题确实很奇怪,还是第一次遇到

网友B:
    先确认用PADS layout能打开该PCB文件再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确认用PADS layout能打开该PCB文件再说吧!

能用layout 打开,但是切换router就报错,无图显示,还有就是打开layout与router同步时,router窗口直接闪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问题确实很奇怪,还是第一次遇到

    新公司别人留下的软件,已经准备重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要問題.............
無法確認 GA-IMN-22nF-1.PCB 一定是PADS 文件.
    不是所有 *.PCB 就是PADS 文件.
盲點在能開 pads Router 本身版本文件, 何來"只能加载 PADS Layout 3.5、4.0、4.0a 和 5.0 版的设计文件".

layout能打开,router打不开

网友(点评):
疑點:所說訊息是開啟非PADS檔案所出. 就這樣.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用layout 打开,但是切换router就报错,无图显示,还有就是打开layout与router同步时,router窗口直 ...

    用LAYOUT导出ASCII文件,然后再用layout打开试试?

网友(2023-05-15):
    怀疑是绿盾之类的加密软件导致的,可以联系公司管理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