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电机启动电源带恒流充电功能

楼主(2023-04-01):
请教一下各位老师,我现在正做一个方案。
就是一个12V启动电源带保护板,有过充,过放,过温,过流等保护功能,启动电源的正负极输出与发电机的发动机正负对接,在启动电机的时候,启动电流达四五十安,峰值有八九十安电流。
启动成功后,会有一个13V电压输入回来给启动电源充电,但是充电电流不稳定,偏大,然后我想加一个恒流充电模块上去。
但是启动电源启动发电机的连接线跟发电机反过来给启动电源充电的线是同一根。
这里想请大家帮忙指点一下,有没有什么比较合适的方案。
在这里提前感谢大家多指点。

我的一个思路,但是有问题,会存在两边都会充电

我的一个思路,但是有问题,会存在两边都会充电

网友A:
    你可以参考手机充电的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参考手机充电的原理,

好的,谢谢

楼主:
    还有老师指导一下思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