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edition怎么隐藏电源地网络走线

楼主(2023-04-01):
请问xpedition怎么隐藏电源地网络走线

网友:
第一,显示全部网络飞线。
我们可以按着鼠标右键画G或是6,我们也可以根据下图操作来,打开和显示网络飞线。

在布局或布线时,我们可以熟悉下Both ends one endFreeze开关网络飞线的技巧,很大程度上加快我们的布局与布线。
第二,筛选开关网络飞线呢?
打开控制面板,使用如下笔画,打开控制面板。

在画线模线下进行设计:用鼠标框选需要显示网络的pin、网络飞线、或线,然后选择控制面板上的网络筛选器,详细如下图所示。

楼主:
现在都没有网络筛选器了

网友:
网络筛选器现在在网络浏览器中集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