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5V经过LDO3V3给OLED供电。OLED却不显示的原因有哪些?

楼主(2023-04-02):
    在学校做智能车的板子,用的MP2225-DCDC芯片稳成5V后,经由AMS11173V3稳成3V3后给OLED屏幕供电。但其一开始显示只有竖着的一小部分且文字暗淡,随后就直接灭了。百度了许久也没找到参考,希望大家能给点建议。

网友A:
    测一下电压吗? 会不会是驱动写的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一下电压吗? 会不会是驱动写的有问题?

电压、程序都正常的,所以这就让人摸不清头脑

网友:
    用万用表持续观察电压状态,若输出电压稳定,则考虑是驱动问题,若电源电压被拉低,考虑就是电源问题

网友:
    :hug::hug::hug::hug::hug:

网友:
    提供一下原理图和OLED规格书,否则都不知道你的原理设计有没有问题

网友:
    首先,判断供电的电压和电流,可以给3.3端接一个10R的电阻,如果电压还是3.3V,那么就要查下程序了,驱动管脚都对不对,协议都对不对

网友:
    :hug::hug::hug::h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