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smt贴片机

楼主(2023-04-03):
    一. 概述
    贴片机,又称贴装机表面贴装系统SuRFace Mount System),在生产线中,它配置在点胶机或丝网印刷机之后,是通过移动贴装头把表面贴装元器件准确地放置PCB焊盘上的一种设备。分为手动和全自动两种。
    二. 用途
    全自动贴片机是用来实现高速、高精度地全自动地贴放元器件的设备,是整个SMT生产中最关键、最复杂的设备。贴片机是SMT的生产线中的主要设备,贴片机已从早期的低速机械贴片机发展为高速光学对中贴片机,并向多功能、柔性连接模块化发展。
    三. 原理
    贴片机元件送料器放于一个单坐标移动的料车上,基板(PCB)放于一个X/Y坐标系统移动的工作台上,贴片头安装在一个转塔上,工作时,料车将元件送料器移动到取料位置,贴片头上的真空吸料嘴在取料位置取元件,经转塔转动到贴片位置(与取料位置成180),在转动过程中经过对元件位置与方向的调整,将元件贴放于基板上。
    四. 工艺流程-编程五大部分
    就是调试程序5个关键数据:Mark数据,供料器数据,PD数据,吸嘴数据,元件信息
    五. 优点
    1、可靠性高,抗振能力强
    1SMT贴片加工采用的是片状元器件,具有高可靠性,器件小而轻,故抗振能力强,采用自动化生产,贴装可靠性高,一般不良焊点率小于万分之一,比通孔插元件波峰焊接技术低一个数量级,能够保证电子产品或元器件焊点缺陷率低,目前几乎有90%的电子产品采用SMT工艺。
    2、电子产品体积小,组装密度高
2SMT贴片元件体积只有传统插装元件的1/10左右,而重量也只有传统插装元件的10%,通常采用SMT技术可使电子产品体积缩小40%-60%,质量减轻60%~80%,所占面积和重量都大为减少。而SMT贴片加工组装元件网格从1.27MM发展到目前0.63MM网格,个别更是达到0.5MM网格,采用通孔安装技术安装元件,可使组装密度更高。
3、高频特性好,性能可靠
    1)由于片式元器件贴装牢固,器件通常为无引线或短引线,降低了寄生电感和寄生电容的影响,提高了电路的高频特性,减少了电磁和射频干扰。采用SMCSMD设计的电路最高频率达3GHz,而采用片式元件仅为500MHz,可缩短传输延迟时间。可用于时钟频率为以上16MHz以上的电路。若使用MCM技术,计算机工作站的高端时钟频率可达100MHz,由寄生电抗引起的附加功耗可降低2-3倍。
    4、提高生产率,实现自动化生产
1)目前穿孔安装印制板要实现完全自动化,还需扩大40%原印制板面积,这样才能使自动插件的插装头将元件插入,否则没有足够的空间间隙,将碰坏零件。自动贴片机(SM421/SM411)采用真空嘴吸放元件,真空吸嘴小于元件外形,反而提高安装密度。事实上小元件及细间距QFP器科 均采用自动贴片机进行生产,以实现全线自动化生产。
    5、降低成本,减少费用
1)印制板使用面积减小,面积为通孔技术的1/12,若采用CSP安装则其面积还要大幅度下降;
    2)印制板上钻孔数量减少,节约返修费用;
3)由于频率特性提高,减少了电路调试费用;
    4)由于片式元器件体积小、质量轻,减少了包装、运输和储存费用;
    5)采用SMT贴片加工技术可节省材料、能源、设备、人力、时间等,可降低成本达30%-50%

网友:
    STM效率高,主要用于生产量比较大的情况下,这样可以大大节省成本

网友A:
    写的很好,楼主SMT知识很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的很好,楼主SMT知识很专业。

    谢谢夸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