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Capture中给原理图的每一页增加一个属性,在allegro中如何查看这个新增的属性?

楼主(2023-04-03):
在Capture中给原理图的每一页增加一个属性,然后导出网表文件,那么在allegro导入网表文件后如何查看这个新增的属性?

网友A:
    如果不是系统自带的属性,导出网表时要把自定义的属性添加到Allegro.CFG文件中才能带入到PCB里面去,用Show Element功能就可以查看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是系统自带的属性,导出网表时要把自定义的属性添加到Allegro.CFG文件中才能带入到PCB里面去,用Show ...

    感谢,请问用哪个库函数可以查看到show element中展示的所有属性?我使用axlDBGetProperties这个函数获取,返回的全是n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