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用allegro建个logo,但是导入时都不显示为什么

楼主(2023-04-03):
    .dra和.osm都在路径下面

网友A:
    第二,使用allegro建立库,增加logo的方法,详细步骤如下:
    1. 新建机械封装
    2.执行File>Import>Logo。
    3.保存封装,并加入到库路径中。然后在PCB直接调用,我们也可以使用allegro 16.6中的导出命令sub-Drawing,导出一个logo图片文件,然后使用命令sub-Drawing,复用上去。第一种Allegro导入logo就完成。
    第三,第二种PCB中增加logo的方法,使用外部程序“ RATA Raster (BMP) To Allegro (IPF) BMP”增加logo,如果您需要这个程序,可以加我微信公众号回复BMP,就可以下载,只提供学习用。这种方法导入logo也需要把图片转换成BMP格式。
    使用程序导出.plt文件,我们打开软件。执行file>import>Ipf。然后导入logo

    bbj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使用allegro建立库,增加logo的方法,详细步骤如下:1. 新建机械封装 2.执行File>Import>Logo。 3.保 ...

    谢谢,我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