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change cline net的Skill,求分享,谢谢~~

楼主(2023-04-04):
EDA365_skill里面有change vias net的Skill,怎么找不到change cline net的Skill呢,求分享,谢谢~~

网友:
    需求不合理...via是独立的. line的话即使有change line net的功能, 你大多情况下还是得另外把 某一端出头打断..

网友(点评):
你說到重點了, 主要是防呆, 不容許LAYOUT更改 net, 除非清空.

网友:
    这个skill没什么必要吧  一般是cut线操作,然后直连

网友:
    没有这种操作,只要把线两端断开,重新连接就行

网友A(2023-07-04):
    有一个,忘了从哪弄的了。Pin Via Shape Clines都能改net,小心用

网友(点评):
下載看一下, 我是用axlChangeNet 再加一些手段, 是CLINE轉換NET, 我好奇是用LOGIC功能,還是跟我一樣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忘了从哪弄的了。Pin Via Shape Clines都能改net,小心用

GOT it!要的就是这个skill,Tks!

网友(2024-11-15):
    没弄过那么骚的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