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铜皮指定属性操作

楼主(2023-04-04):
    求大神来个大量相同模块铜皮属性指定的快捷方法,或者求大神告知下此类skill怎么写?

网友(点评):
主要在於使用習慣, 先指定就沒這問題. 若至於一定要指定, 就跟 change via net 一樣, 先指定NET (分 點選物件net 或 全NET選單), 再選定SHAPE (分 立即轉換 或 確定後一齊轉換.), 就看個人工作習慣 和 工作SOP.

网友:
    我每次都是慢慢的改,但是你这个需求能提高工作效率,
    看看大神一会回复,坐等大神出现

楼主:
    几个的话是没必要,一个个画和指定,先后指定铜皮属性都是可以的,我说的是大量的。几十个相同模块的,画好一个,其他复制过去,得一个一个指定,VENSEN skill之前用是可以,但是后来收费了,所以香求大神给个快捷的SKILL或者告知下怎么编写代码的

网友(2023-05-08):
引用 楼主:
    几个的话是没必要,一个个画和指定,先后指定铜皮属性都是可以的,我说的是大量的。几十个相同模块的,画好 ...

    官方Skill示例中有类似的功能代码:\share\pcb\examples\skill\cmds\changeNetsOnManyShapes.il
    1. ;;;;;;;;;;;;;;;;;;;;;;;;;;;;;;;;;;;;;;;;;;;;;;;;;;;;;;;;;;;;;;;;;;;;;;;;;;
    2. ;
    3. ; Author --
    4. ;        Cadence Design Systems
    5. ;
    6. ; Function --
    7. ;
    8. ; Copyright, 2003,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
    9. ; No part of this file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10. ;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 electronic, mechanical,
    11. ;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otherwise --- without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12. ; of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
    13. ;
    14. ; WARRANTY:
    15. ; NONE. NONE. NONE.
    16. ; Use all material in this code at your own risk.  Cadence Design Systems
    17. ; makes no claims about any material in this archive.  These examples may
    18. ; not function or may only function in specific instances. We'd like to hear
    19. ; what you think of our approach to this, and how we can improve it.
    20. ;
    21. ; RESTRICTIONS:
    22. ; All software contained within this archive is in the public domain or
    23. ; the author has given us permission for redistribution.  Some packages
    24. ; have explicit copyrights and notices concerning their redistribution.
    25. ; Please carefully read all documentation with any package on this tape.
    26. ;
    27. ;;;;;;;;;;;;;;;;;;;;;;;;;;;;;;;;;;;;;;;;;;;;;;;;;;;;;;;;;;;;;;;;;;;;;;;;;;

    28. ; This allows a user to assign/change nets assign to one or more
    29. ; shapes. Command started user is prompted to pick one or more
    30. ; shapes (e.g. pick or by window). User is then presented with a net
    31. ; browser to select net.

    32. ; Examples of axl function use (for more info on individual functions
    33. ;        see the documentation)
    34. ;
    35. ; This demostrates writing a simple interactive Allegro command that
    36. ;
    37. ;   axlSetFindFilter: Prompt user to find elements
    38. ;   axlControlRaise: raise a panel in options
    39. ;   axlUIPopupSet: define your own popup
    40. ;
    41. ;   axlDBTransaction<XXX>:  database transactions (conditional database changes)
    42. ;   axlDBCloak: Improve performance when making multiple etch/logic changes
    43. ;
    44. ;   axlChangeNet: change the net associated with a database object
    45. ;
    46. ;

    47. _ashChangeNetFinish = nil

    48. (defun ashChangeShapeNets ()
    49.     (let (oldPopup procFunc)
    50.         oldPopup = axlUIPopupSet(axlUIPopupDefine(nil
    51.                                 '(("Cancel" _ashChangeNetCancel)
    52.                                   ("Done" _ashChangeNetDone))))

    53.         procFunc = '_ashChangeNetsListCloak
    54.         axlControlRaise('find)
    55.         axlSetFindFilter(?enabled '("NOALL" "SHAPES" )
    56.                          ?onButtons '("SHAPES"))
    57.         mark = axlDBTransactionStart()
    58.         while( axlSelect(?prompt "Select shapes(s) to change nets")
    59.              apply(procFunc list(axlGetSelSet()))
    60.         )

    61.         if( _ashChangeNetFinish then
    62.             axlDBTransactionCommit(mark)
    63.         else
    64.             axlUIWPrint(nil 'warn "Canceled.\n")
    65.             axlDBTransactionRollback(mark)
    66.         )
    67.         axlUIPopupSet(oldPopup)
    68.         nil
    69. ))

    70. (defun _ashChangeNetsListCloak (shapes)
    71.     (let (net )

    72.     axlDBCloak( '_ashChangeNetsList(shapes) ))
    73. )

    74. (defun _ashChangeNetsList (shapes)
    75.     (let (net )

    76.     net = axlUIDataBrowse('NET '(RETRIEVE_OBJECT) "Select Net" t)
    77.     when(net
    78.         axlUIWPrint(nil 'info0 "Changing shapes to net %s...\n" car(net))
    79.         net = cadr(net)
    80.         foreach(item shapes
    81.             ; only change shapes already with a net
    82.             when(item->net
    83.                 axlChangeNet(item net))
    84.         )
    85.         axlUIWPrint(nil 'info0 "Completed.\n")
    86.     )
    87. ))

    88. (defun _ashChangeNetCancel ()
    89.         axlCancelEnterFun()
    90.         _ashChangeNetFinish = nil
    91. )

    92. (defun _ashChangeNetDone ()
    93.         axlFinishEnterFun()
    94.         _ashChangeNetFinish = t
    95. )

    96. axlCmdRegister("changeshapenet" 'ashChangeShapeNets
    97.                         ?cmdType "interactive"
    98.                         ?doneCmd '_ashChangeNetDone
    99.                         ?cancelCmd '_ashChangeNetCanc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