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设置局部阻焊层开窗

楼主(2023-04-04):
    想增加图中4块铜皮的散热,把他们设置成开窗,不要绿油,可以倘锡,怎样设置

网友A:
    盘堆栈编辑器,过孔设置里设置绿油大点避让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盘堆栈编辑器,过孔设置里设置绿油大点避让就行了

大神,请教怎么设置绿油大点避让,我没有找到

网友:
    复制铜皮到阻焊层就可以了

网友(2023-05-26):
    加一层SOLDER层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