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光通信传输语音

楼主(2023-04-04):
    老板要求设计一个电路:模拟音频信号输入,转换成数字信号输出,调制到LED上,通过光通信传输信号。接收端用光电二极管接收发来的光信号,转换成电信号,用数模转换器转换成模拟信号,放大,驱动喇叭发声。现在遇到的问题是怎么把模拟音频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以及怎么将接收到的数字信号还原为模拟信号?

网友A:
    FPGA就可以实现,
FPGA计算速度高,都是并行的,
就是采样,输出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FPGA就可以实现,
FPGA计算速度高,都是并行的,
就是采样,输出就可以。

不用FPGA这么高级吧

网友:
    音频编解码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