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采样信号需要走差分线吗?

楼主(2023-04-04):
    电流采样信号需要走差分线吗?

网友:
    这个要根据信号是不是需要进行差分设计,可以参考芯片的设计手册

网友:
    但是电流采样是模拟信号,所以对电源,地需要进行处理
    信号也需要进行隔离保护

网友:
    看datasheet的要求吧应该

网友:
    分情况,看是什么电源,如果是开关电源的sense,尽量走电源和GND的差分,接到芯片负载端(单点接,中间不要连同网络铜皮)

楼主(2024-03-01):
    谢谢各路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