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超3层检查,中文丝印,波峰焊检查skill,可以给¥,急用,谢谢大佬

楼主(2023-04-05):
    求超3层检查,中文丝印,波峰焊检查skill,可以给¥,急用,谢谢大佬

网友A:
    需求还是没有说清楚,什么波峰焊检查,中文丝印检查还是输入,超三层连接g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求还是没有说清楚,什么波峰焊检查,中文丝印检查还是输入,超三层连接gnd?

1、检查正面插件引脚到背面贴片引脚的距离
    2、中文丝印插入
    3、检查插件引脚超过3层连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1、检查正面插件引脚到背面贴片引脚的距离
    2、中文丝印插入
    3、检查插件引脚超过3层连接

    是这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1、检查正面插件引脚到背面贴片引脚的距离
    2、中文丝印插入
3、检查插件引脚超过3层连接

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

    大佬,怎么联系

网友B:
    留你的联系方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留你的联系方式吧

1149014442  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