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ohm阻抗问题请教

楼主(2023-04-05):
各位下午好,有一个问题请教一下大家,DDR3的单端信号50ohm与DDR3的差分线的线宽保持一致吗?作为硬件工程师怎么计算DDR3的单端信号50ohm阻抗?它与射频50ohm区别?请大家帮忙讲解讲解

网友:
    可以保持一致,一般是通过阻抗计算软件进行计算,计算方法可参考电巢学堂《叠层设计与阻抗计算》视频课程
https://edu.eda365.com/my/course/4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