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电流计原理图初版

楼主(2023-04-05):
采用stm32f103c8t6 sc1237 隔离,初版LM337输出纹波较大,在LM337后端加220uF电容,明显减小纹波。

网友:
    这个初版电路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A:
    如果能做个AC仿真,看一下波形就知道这个值的选取了~

网友B:
    这个220uf是起到去耦电容的作用吗

网友C:
    图中做+3V3和-1V8两个电源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不做成一个隔离的5V输出?

网友:
    :hug::hug::hug::hu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能做个AC仿真,看一下波形就知道这个值的选取了~

实测没有加220uF电容,规则的锯齿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220uf是起到去耦电容的作用吗

    这里应该是滤波的作用,暂时还不知道输出的锯齿波怎么产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中做+3V3和-1V8两个电源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不做成一个隔离的5V输出?

;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