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4 S035 allegro字体大小问题

楼主(2023-04-06):
    上传图片的问题描述:
    1. find、option这些窗口的字体太小了,应该如何调大。我有在setup->user preference->font size从默认8改成10之后,字体确实有变大,但是user preference界面的OK Cancel这些按钮显示不出来超出了屏幕
2. measure窗口的字体太大了,在哪里可以调小点

网友A:
    加大系统的显示设置比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大系统的显示设置比例

谢谢版主回复,那measure窗口的字体过大,有方法调小点吗,这个好像不受“setup->user preference->font size”这里控制

网友B:
    把系统显示比例调整到1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系统显示比例调整到100%

    OK,晚上试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