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是做电机行业的,比较担心如果产品被人抄袭怎么办,有什么好的保护方法吗?

楼主(2023-04-06):
本人是做电机行业的,比较担心如果产品被人抄袭怎么办,有什么好的保护方法吗?

网友:
    1把关键芯片可以打磨掉
2用加密芯片

网友:
    加密芯片试一试,LKT4110U可编程的

网友A:
    什么是加密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是加密芯片?

负责产品加密,比如数据加密或者程序加密的

网友:
    数据加密是3DES或者国密加密的那种吗

网友:
    加密的算法可多了,RSA AES SM2 SM1等等,有好多种

网友:
    那程序加密是什么,加密了还能运行吗

网友:
    程序加密是效果,方法既有基于加密算法,验证方式,也有上面说的可编程,的程序移植方式

网友:
    楼上说的什么意思,解释一下?

网友:
    简单来说,把mcu中的一部分程序,分离开存入加密芯片中

楼主:
    那运行怎么办,如果调取芯片程序,被截获怎么办

网友:
    首先可以加密,另外类似LKT4110U这种是可以运行程序的

网友A:
    像mcu一样吗?那和mcu有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mcu一样吗?那和mcu有什么区别?

区别可大了,芯片中有针对性各种探测的防护机制,比如数据动态加密、防止DPA/SPA 攻击机制,优化动态布局等,可不是mcu能比的

网友B:
但是线路上被截获咋办?一锅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是线路上被截获咋办?一锅端了

线路上的数据可以动态变化,甚至加密传输啊,这个线路的安全防护大家都应该了解啊

网友:
哦这样啊,还有啥功能吗

网友C:
挺多的,标准算法做验证也行,一些参数存储加密芯片中也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挺多的,标准算法做验证也行,一些参数存储加密芯片中也行

是哪家的?是国产的吗?国产供应能力靠谱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哪家的?是国产的吗?国产供应能力靠谱一些?

是凌科芯安,可以查查,好像做了二十多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