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特性测试测试哪些方面?电源特性自动测试系统NSAT-8000介绍

楼主(2023-04-06):
  假设电源适配器厂家对电源适配器进行了很合理的测试验证工作,那么电源适配器输出的电压应该是个稳定的电源输出。那么对于一些小型设备而言,电源测试就主要测试设备电源端的测试工作。下面纳米软件Namisoft小编将带大家一起看看,关于电源特性测试及电源特性测试系统的相关方面。
  一、电源特性测试项目介绍
  1、反复开关机测试(目前市场上的设备基本为宽电压设计,支持9-36V的电源输入)
  1.1 输入正常使用电压,最大负载,合上15s断开5s反复开关机测试
  1.2 输入过压,最大负载,合上15s断开5s反复开关机测试
  1.3 输入欠压,最大负载,合上15s断开5s反复开关机测试
  2、输入低压循环测试(一次电源模块的输入欠压点保护的设置回差,往往发生以下情况:输入电压较低,接近一次电源模块欠压点关断,带载时欠压,断后,由于电源内阻原因,负载卸掉后电压将上升,可能造成一次电源模块处于在低压时反复开发的状态。)
  2.1电源模块带满载运行,输入电压从(输入欠压点-3v)到(输入欠压点+3v)缓慢变化,时间设置为5~8分钟,反复循环运行,电源模块应能正常稳定工作,连续运行最少0.5小时,电源模块性能无明显变化。(没有自动设备的话,可以手动进行模拟)
  3、瞬时高压输入测试(pfc电路采用平均值电路进行过欠压保护,因此在输入瞬态高压时,pfc电路可能会很快实现保护,从而造成损坏,测试一次电源模块在瞬态情况下的稳定运行能力以评估可靠性。)
  3.1额定电压输入,用双踪示波器测试输入电压波形合过压保护信号,输入电压从限功率点加5v跳变为300v,从示波器上读出过压保护前300v的周期数n,作为以下试验的依据。
  3.2额定输入电压,电源模块带满载运行,在输入上叠加300v的电压跳变,叠加的周期数为(n-1),叠加频率为1次/30s,共运行3小时。
  4、输入电压跌落及输出动态负载(一个模块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当输入电压跌落时,电源模块突加负载的极限情况是可能发生的,此时功率器件、磁性元件工作在最大瞬态电流状态,试验可以检验控制时序、限流保护等电路及软件设计的合理性。)
  4.1将输入电压调整为在欠压点+5v(持续时间为5s)、过压点-5v(持续时间为5s)之间跳变,输出调整在最大负载(最大额定容量,持续时间为500ms)、空载(持续时间为500ms)之间跳变,运行1小时;
  4.2将输入电压调整为欠压点+5v(持续时间为5s)、过压点-5v(持续时间为5s)之间跳变,输出调整在最大负载(最大额定容量,持续时间为1s)、空载(持续时间为500ms)之间跳变,运行1小时。
  5、高压空载,低压限流态运行试验(高压空载运行是测试模块的损耗情况,尤其是带软开关技术的模块,在空载情况下,软开关变为硬开关,模块的损耗相应增大。低压满载运行是测试模块在最大输入电流时,模块的损耗情况,通常状态下,模块在低压输入、满载输出时,效率最低,此时模块的发热最为严重。)
  5.1将模块的输入电压调整为输入过压保护点-3v,模块的输出为最低输出电压,空载运行,此时,模块的占空比为最小,连续运行2小时,模块不应损坏;
  5.2将模块的输入电压调整为欠压点+3v,模块的输出为最高输出电压的拐点状态,此时模块的占空比为最大,连续运行2小时,模块不应出现损坏;
  5.3将模块的输入电压调整为效率最低点时的输入电压,模块输出为最高输出电压的拐点状态,连续运行2小时,模块不应损坏;
  5.4将模块的输入电压调整为过压点-3v,模块的输出为最高输出电压的拐点状态,此时模块的占空比为最大,连续运行2小时,模块不应出现损坏;
  5.5将模块的输入电压调整为效率最低点时的输入电压,模块输出为最高输出电压的拐点状态,连续运行2小时,模块不应损坏。
  6、系统电源时序测试(系统的各个工作电源需要按照顺序上电,上电的实施不符合设计规范则可能会导致系统开机或唤醒后无法进入正常的工作状态,造成严重的可靠性问题。)
  6.1额定电压输入,用示波器测试系统各电源和重要位置电源的上升时间和时序
  7、各个电源电压(不同电路模块需要的电压值不同,电路上经过一些电子元气件后,电压会进行升降处理,如经过3.3V的稳压二极管后,电路后端电压应该是稳定输出在3.3V,测试该电压可值可以有效的知道不同模块的电压值是不是符合设计需求,也能验证电子元器件是否达到要求)
  7.1额定电压输入,高精度万用表一端接地端,另一端接电源端测量
  8、各个电源电流(测试不同工作模式下各电源的工作电流,对于电源设计的评估具有非常有建设性的意义)
  8.1设备轻载情况下,高精度万用表串联到电路中测试工作电流
  8.2设备重载情况下,高精度万用表串联到电路中测试工作电流
  8.3设备休眠情况下,高精度万用表串联到电路中测试工作电流
  9、各个电源波纹(测试各稳压器输出的电压纹波,可评估纹波对系统性能的影响)
  9.1用调压器模拟不同的输入电压的条件,用万用表测各稳压芯片的输出电压,用示波器测试各稳压芯片输出电压的纹波(3.3V/VD4/V_MOD等电路上的电源波纹测试)
  10、各个电源稳定性(设备在上下电时刻,可能出现电压冲击,导致一些元器件如:钽电容等损坏,使用示波器测试各个电源的稳定性,避免在上下电的时候电压过冲)
  10.1供电,用示波器观察上下电时刻,各电源输出电压波形,看有无电压冲击(3.3V/VD4/V_MOD等电路上的电源波纹测试)
  11、整机电源过流保护和电源反接(任何设备都应该有过流保护功能,且有正负极反接不烧坏设备的防护措施)
  11.1将电源两端短路,测试PTC两端电阻
  11.2电源正常负极反接
  12、整机功耗(测试不同工作模式下工作电流,评估整机功耗。特别是一些低功耗产品,对于功耗要求将会特别高,像是一些用电池供电的产品,基本都是需要一个电池需要能够达到5-10年的使用,那么这种情况下对于设备的功耗就需要非常关注)
  12.1轻载,高精度万用表串联到电路中测试工作电流,万用表测电压,通过计算得出功耗(当然一些公司可以通过功耗仪测量设备功耗)
  12.2满载,高精度万用表串联到电路中测试工作电流,万用表测电压,通过计算得出功耗
  12.3休眠,高精度万用表串联到电路中测试工作电流,万用表测电压,通过计算得出功耗
  二、电源特性自动测试系统NSAT-8000介绍
  NSAT-8000电源模块自动测试系统利用可编程直流电源为被测电源模块供电,用可编程直流电子负载模拟各种负载条件,完成对各类电源模块的一体化自动化测试,并依照指定格式在本地保存测试报告。该系统系统集成多种测试仪器,自动检测链接,编辑测试工步,自动运行测试并保存测试数据、生成测试报告,产品测试效率提高50-100倍。
  NSAT-8000电源模块自动测试系统能够实现对电源模块及多种电路系统的自动化测试。纳米软件电源ATE自动测试系统适用于大功率工业电源、AC/DC类DC电源供应器、适配器、充电器、LED电源等开关电源之综合性能测试。
  系统集成多种测试仪器,自动检测链接,编辑测试工步,自动运行测试并保存测试数据、测试项目主要有有效值电流、峰值电流、功率、电流谐波、功率因数、电压缓升/降、频率缓升/降、断电、直流输出电压(电流)、纹波、动态负载过冲、效率、过冲电压、频率,功率因数,谐波、电流稳定度、电压稳定度、上升时间、下降时间、短路保护测试、过载保护测试、过功率保护测试、负载调整率测试。
  电源特性自动测试系统NSAT-8000详细介绍:https://www.namisoft.com/Softwarecenterdetail/51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