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中1-3层的盲孔,盲孔中显示1:3,如何显示成L1:L2?

楼主(2023-04-07):
cadence中1-3层的盲孔,盲孔中显示1:3,有的设计中显示成L12,如何显示成L12?显示成L12能够更清晰的看出孔所在的层。

网友:
    这个问题还是第一次见,挺奇怪的

网友:
    感觉图一显示更直观点

网友:
    系统默认了,改不了

网友(点评):
是的, 干涉到 圖層 和 DRILL 表.........

网友:
    都一个意思,有啥可纠结的

网友:
    改叠层里边的layer ID

网友:
    :忽略,看错了

网友:
    这个可以改,在 X-section中 Layer ID修改成L1这样的就会显示了,默认Layer ID是1 2 3,所以BBvia才会显示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