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转多核异构】i.MX8M Plus开发板的M核SPI主从模式通讯

楼主(2023-04-07):
SPI(串行外围设备接口)是一种低成本、易使用的接口协议,具备全双工、高速、通讯简单的特点,被广泛应用于微控制器和外围设备芯片之间的通讯。当SPI接口作为主模式时可以连接Flash存储器、AD采样芯片、实时时钟RTC、LCD显示屏、音频芯片以及各种传感器。

随着产品功能的愈加丰富,多处理器使用SPI接口进行通讯的场景开始出现,而多个SPI设备之间通信必须由主设备(Master)来控制从设备(Slave)。
小编手上的OKMX8MP-C开发板基于NXP i.MX8M Plus多核异构处理器设计,它的M核有1路SPI,因而为实现SPI的相互通讯,我们就需要两块OKMX8MP-C开发板的SPI互作主从设备进行通信。本文小编就将从应用角度为大家讲解M核SPI间通讯的实现方式。

一、SPI主模式
1. SPI初始化
SPI初始化主要包括总线时钟、管脚和相应寄存器的初始化。具体如下:

(1)SPI总线时钟:现将SPI总线倍频到800MHz,再10分频到80MHz。
<span class="hljs-selector-tag" style="box-sizing: border-box; color: rgb(100, 100, 100); font-family: myFont, " microsoft="" yahei";="" font-size:="" 16px;="" text-align:="" justify;="" border:="" 0px;"="">CLOCK_SetRootMux</span><span style="color: rgb(100, 100, 100); font-family: myFont, " microsoft="" yahei";="" font-size:="" 16px;="" text-align:="" justify;"="">(kCLOCK_RootEcspi2, kCLOCK_EcspiRootmuxSysPll1); </span><span class="hljs-comment" style="box-sizing: border-box; font-family: myFont, " microsoft="" yahei";="" font-size:="" 16px;="" text-align:="" justify;="" border:="" 0px;="" color:="" rgb(153,="" 153,="" 153);"="">//SPI2总线时钟使用PLL1-800MHz </span><span style="color: rgb(100, 100, 100); font-family: myFont, " microsoft="" yahei";="" font-size:="" 16px;="" text-align:="" justify;"=""><span class="hljs-selector-tag" style="box-sizing: border-box;" microsoft="" yahei";="" font-size:="" 16px;="" text-align:="" justify;="" border:="" 0px;"="">CLOCK_SetRootDivider</span><span microsoft="" yahei";="" font-size:="" 16px;="" text-align:="" justify;"="">(kCLOCK_RootEcspi2, </span><span class="hljs-number" style="box-sizing: border-box; font-family: myFont, " microsoft="" yahei";="" font-size:="" 16px;="" text-align:="" justify;="" border:="" 0px;="" color:="" rgb(168,="" 46,="" 46);"="">2</span><span microsoft="" yahei";="" font-size:="" 16px;="" text-align:="" justify;"="">U, </span><span class="hljs-number" style="box-sizing: border-box; font-family: myFont, " microsoft="" yahei";="" font-size:="" 16px;="" text-align:="" justify;="" border:="" 0px;="" color:="" rgb(168,="" 46,="" 46);"="">5</span><span microsoft="" yahei";="" font-size:="" 16px;="" text-align:="" justify;"="">U); </span><span class="hljs-comment" style="box-sizing: border-box; font-family: myFont, " microsoft="" yahei";="" font-size:="" 16px;="" text-align:="" justify;="" border:="" 0px;="" color:="" rgb(153,="" 153,="" 153);"="">//分频因子为2*5=10,设置SPI2总线时钟为80MHz</span></span>

(2)管脚配置:选择SPI2的四个管脚。
<span class="hljs-selector-tag" style="box-sizing: border-box; color: rgb(100, 100, 100); font-family: myFont, " microsoft="" yahei";="" font-size:="" 16px;="" text-align:="" justify;="" border:="" 0px;"="">IOMUXC_SetPinMux</span><span style="color: rgb(100, 100, 100); font-family: myFont, " microsoft="" yahei";="" font-size:="" 16px;="" text-align:="" justify;"="">(IOMUXC_ECSPI2_MISO_ECSPI2_MISO, </span><span class="hljs-number" style="box-sizing: border-box; font-family: myFont, " microsoft="" yahei";="" font-size:="" 16px;="" text-align:="" justify;="" border:="" 0px;="" color:="" rgb(168,="" 46,="" 46);"="">0</span><span style="color: rgb(100, 100, 100); font-family: myFont, " microsoft="" yahei";="" font-size:="" 16px;="" text-align:="" justify;"="">U); </span><span class="hljs-comment" style="box-sizing: border-box; font-family: myFont, " microsoft="" yahei";="" font-size:="" 16px;="" text-align:="" justify;="" border:="" 0px;="" color:="" rgb(153,="" 153,="" 153);"="">// SPI2-</span>

(3)SPI速率:设置速率为500K。
#<span class="hljs-meta-keyword" style="box-sizing: border-box; border: 0px;">define</span> TRANSFER_BAUDRATE 500000U <span class="hljs-comment" style="box-sizing: border-box; border: 0px; color: rgb(153, 153, 153);">// 速率 500K</span>

(4)数据长度选择:8bit。
<span style="color: rgb(100, 100, 100); font-family: myFont, " microsoft="" yahei";="" font-size:="" 16px;="" text-align:="" justify;"="">config->burstLength = </span><span class="hljs-number" style="box-sizing: border-box; font-family: myFont, " microsoft="" yahei";="" font-size:="" 16px;="" text-align:="" justify;="" border:="" 0px;="" color:="" rgb(168,="" 46,="" 46);"="">8</span><span style="color: rgb(100, 100, 100); font-family: myFont, " microsoft="" yahei";="" font-size:="" 16px;="" text-align:="" justify;"="">; </span><span class="hljs-comment" style="box-sizing: border-box; font-family: myFont, " microsoft="" yahei";="" font-size:="" 16px;="" text-align:="" justify;="" border:="" 0px;="" color:="" rgb(153,="" 153,="" 153);"="">// 数据长度 8bit</span>

(5)四种模式选择:CPOL和CPHA的四种组合即为SPI的四种模式。
<span style="color: rgb(100, 100, 100); font-family: myFont, " microsoft="" yahei";="" font-size:="" 16px;="" text-align:="" justify;"="">config->clockInactiveState = kECSPI_ClockInactiveStateLow; </span><span class="hljs-comment" style="box-sizing: border-box; font-family: myFont, " microsoft="" yahei";="" font-size:="" 16px;="" text-align:="" justify;="" border:="" 0px;="" color:="" rgb(153,="" 153,="" 153);"="">// 时钟SCL: 活动时低电平,空闲时高电平 </span><div><span style="color: rgb(100, 100, 100); font-family: myFont, " microsoft="" yahei";="" font-size:="" 16px;="" text-align:="" justify;"="">config->dataLineInactiveState = kECSPI_DataLineInactiveStateLow; </span><span class="hljs-comment" style="box-sizing: border-box; font-family: myFont, " microsoft="" yahei";="" font-size:="" 16px;="" text-align:="" justify;="" border:="" 0px;="" color:="" rgb(153,="" 153,="" 153);"="">// 数据MOSI&MISO: 活动时低电平,空闲时高电平 </span></div><div><span style="color: rgb(100, 100, 100); font-family: myFont, " microsoft="" yahei";="" font-size:="" 16px;="" text-align:="" justify;"="">config->chipSlectActiveState = kECSPI_ChipSelectActiveStateLow; </span><span class="hljs-comment" style="box-sizing: border-box; font-family: myFont, " microsoft="" yahei";="" font-size:="" 16px;="" text-align:="" justify;="" border:="" 0px;="" color:="" rgb(153,="" 153,="" 153);"="">// 片选SS: 低电平选中,高电平无效 </span></div><div><span style="color: rgb(100, 100, 100); font-family: myFont, " microsoft="" yahei";="" font-size:="" 16px;="" text-align:="" justify;"="">config->polarity = kECSPI_PolarityActiveHigh; </span><span class="hljs-comment" style="box-sizing: border-box; font-family: myFont, " microsoft="" yahei";="" font-size:="" 16px;="" text-align:="" justify;="" border:="" 0px;="" color:="" rgb(153,="" 153,="" 153);"="">// 时钟信号极性,即CPOL为0的话 SCLK高电平有效(空闲的时候为低电平),为1的话SCLK低电平有效(空闲的时候为高电平)。 </span></div><div><span style="color: rgb(100, 100, 100); font-family: myFont, " microsoft="" yahei";="" font-size:="" 16px;="" text-align:="" justify;"="">config->phase = kECSPI_ClockPhaseFirstEdge; </span><span class="hljs-comment" style="box-sizing: border-box; font-family: myFont, " microsoft="" yahei";="" font-size:="" 16px;="" text-align:="" justify;="" border:="" 0px;="" color:="" rgb(153,="" 153,="" 153);"="">// 时钟相位,即CPHA为0的话串行时钟的第一个跳变沿(上升沿或下降沿)采集数据,为1的话串行时钟的第二个跳变沿(上升沿或下降沿)采集数据。</span></div>

(6)主模式选择:设置SPI为主模式。
<span style="color: rgb(100, 100, 100); font-family: myFont, " microsoft="" yahei";="" font-size:="" 16px;="" text-align:="" justify;"="">config->channelConfig.channelMode = kECSPI_Master; </span><span class="hljs-comment" style="box-sizing: border-box; font-family: myFont, " microsoft="" yahei";="" font-size:="" 16px;="" text-align:="" justify;="" border:="" 0px;="" color:="" rgb(153,="" 153,="" 153);"="">// 主模式</span>

(7)通道选择:一个 SPI 有四个硬件片选信号,每个片选信号是一个硬件通道,本程序选择通道0。
<span style="color: rgb(100, 100, 100); font-family: myFont, " microsoft="" yahei";="" font-size:="" 16px;="" text-align:="" justify;"="">config->channel = kECSPI_Channel0; </span><span class="hljs-comment" style="box-sizing: border-box; font-family: myFont, " microsoft="" yahei";="" font-size:="" 16px;="" text-align:="" justify;="" border:="" 0px;="" color:="" rgb(153,="" 153,="" 153);"="">// 通道0</span>

(8)关闭自回环:如果开启了自回环,那么SPI数据会在芯片内回环,不会到外部管脚,在程序调试时可以排除外部端子的干扰,但真实应用时,需要关闭自回环,从外部管脚收发数据。
<span style="color: rgb(100, 100, 100); font-family: myFont, " microsoft="" yahei";="" font-size:="" 16px;="" text-align:="" justify;"="">Config->enableLoopBack = </span><span class="hljs-keyword" style="box-sizing: border-box; font-family: myFont, " microsoft="" yahei";="" font-size:="" 16px;="" text-align:="" justify;="" border:="" 0px;="" color:="" rgb(17,="" 75,="" 166);"="">false</span><span style="color: rgb(100, 100, 100); font-family: myFont, " microsoft="" yahei";="" font-size:="" 16px;="" text-align:="" justify;"="">; </span><span class="hljs-comment" style="box-sizing: border-box; font-family: myFont, " microsoft="" yahei";="" font-size:="" 16px;="" text-align:="" justify;="" border:="" 0px;="" color:="" rgb(153,="" 153,="" 153);"="">// 不回环,使用外部管脚</span>

2. SPI收发流程
我们分别将两块OKMX8MP-C开发板命名为开发板1和开发板2,并且将开发板1的SPI接口采用主模式,使能收发中断;将开发板2的SPI接口采用从模式,使能收发中断。
SPI主发送64字节数据,SPI从接收后,将数据回传。SPI主接收回传信息后,比对接收和发送的数据是否一致,输出比对结果。如一致,本次传输结束,等待输入任何按键启动下一次传输。

(1)SPI发送数据:EXAMPLE_ECSPI_MASTER_BASEADDR 表示为SPI2,g_m_handle为SPI实例,包含了发送接收中断及其回调函数,masterXfer为要发送的64字节数据。
<span class="hljs-selector-tag" style="box-sizing: border-box; color: rgb(100, 100, 100); font-family: myFont, " microsoft="" yahei";="" font-size:="" 16px;="" text-align:="" justify;="" border:="" 0px;"="">ECSPI_MasterTransferNonBlocking</span><span style="color: rgb(100, 100, 100); font-family: myFont, " microsoft="" yahei";="" font-size:="" 16px;="" text-align:="" justify;"="">(EXAMPLE_ECSPI_MASTER_BASEADDR, &g_m_handle, &masterXfer); </span><span class="hljs-comment" style="box-sizing: border-box; font-family: myFont, " microsoft="" yahei";="" font-size:="" 16px;="" text-align:="" justify;="" border:="" 0px;="" color:="" rgb(153,="" 153,="" 153);"="">//主模式中断方式发送数据</span>

(2)SPI接收数据:SPI总线的发送和接收都是主模式控制的,因此接收函数的过程和发送是一致的。

(3)接收和发送数据对比:
<code style="outline: 0px; max-width: 1000%; display: flex; position: relative;" liberation="" mono",="" menlo,="" courier,="" monospace;=""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span class="code-snippet_outer" style="outline: 0px; max-width: 1000%;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span class="code-snippet__keyword" style="outline: 0px; max-width: 1000%; color: rgb(202, 125, 55);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for</span> (i = <span class="code-snippet__number" style="outline: 0px; max-width: 1000%; color: rgb(14, 156, 229);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0</span>U; i < TRANSFER_SIZE; i++)  </span></code><code style="outline: 0px; max-width: 1000%; display: flex; position: relative;" liberation="" mono",="" menlo,="" courier,="" monospace;=""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span class="code-snippet_outer" style="outline: 0px; max-width: 1000%;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  </span></code><code style="outline: 0px; max-width: 1000%; display: flex; position: relative;" liberation="" mono",="" menlo,="" courier,="" monospace;=""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span class="code-snippet_outer" style="outline: 0px; max-width: 1000%;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    <span class="code-snippet__keyword" style="outline: 0px; max-width: 1000%; color: rgb(202, 125, 55);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if</span> (masterTxData[i] != masterRxData[i])  </span></code><code style="outline: 0px; max-width: 1000%; display: flex; position: relative;" liberation="" mono",="" menlo,="" courier,="" monospace;=""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span class="code-snippet_outer" style="outline: 0px; max-width: 1000%;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    {  </span></code><code style="outline: 0px; max-width: 1000%; display: flex; position: relative;" liberation="" mono",="" menlo,="" courier,="" monospace;=""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span class="code-snippet_outer" style="outline: 0px; max-width: 1000%;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       errorCount++;  </span></code><code style="outline: 0px; max-width: 1000%; display: flex; position: relative;" liberation="" mono",="" menlo,="" courier,="" monospace;=""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span class="code-snippet_outer" style="outline: 0px; max-width: 1000%;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    }  </span></code><code style="outline: 0px; max-width: 1000%; display: flex; position: relative;" liberation="" mono",="" menlo,="" courier,="" monospace;=""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span class="code-snippet_outer" style="outline: 0px; max-width: 1000%;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span></code>

二、SPI从模式
1. SPI初始化
SPI从模式初始化与主模式要保持一致,除了将工作模式设为从模式,其他设置均一样。主从模式选择:设置SPI为从模式。
config->channelConfig.channelMode = kECSPI_Slave; <span class="hljs-comment" style="box-sizing: border-box; border: 0px; color: rgb(153, 153, 153);">//从模式</span>

2. SPI收发流程
开发板2的SPI接口采用从模式,使能收发中断。
SPI从进入等待接收状态,在片选有效后,通过接收中断获取数据,并回传信息,再次进入接收状态。

(1)SPI接收数据:EXAMPLE_ECSPI_SLAVE_BASEADDR表示为SPI2,g_m_handle为SPI实例,包含了发送接收中断及其回调函数,slaveXfer存储接收的数据。
<span class="hljs-selector-tag" style="box-sizing: border-box; border: 0px;">ECSPI_SlaveTransferNonBlocking</span>(EXAMPLE_ECSPI_SLAVE_BASEADDR, &g_s_handle, &slaveXfer); <span class="hljs-comment" style="box-sizing: border-box; border: 0px; color: rgb(153, 153, 153);">//从模式中断方式接收数据</span>

(2)SPI发送数据:SPI总线的发送和接收都是主模式控制的,因此接收函数的过程和发送是一致的。

三、A核修改
A核设备树中若保留SPI2,内核解析设备树,在/dev下生成设备文件spidev1.0。这样待M核运行后,A核将重新对SPI2初始化,造成M核SPI功能异常,因此需要去除A核对SPI的控制。

1. 修改设备树
(1)在设备树OK8MP-C.dts中,删除SPI2设备节点相关信息。
<code style="outline: 0px; max-width: 1000%; display: flex; position: relative;" liberation="" mono",="" menlo,="" courier,="" monospace;=""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span class="code-snippet_outer" style="outline: 0px; max-width: 1000%;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span class="code-snippet__attr" style="outline: 0px; max-width: 1000%;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ecspi2 {  </span></span></code><code style="outline: 0px; max-width: 1000%; display: flex; position: relative;" liberation="" mono",="" menlo,="" courier,="" monospace;=""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span class="code-snippet_outer" style="outline: 0px; max-width: 1000%;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span class="code-snippet__comment" style="outline: 0px; max-width: 1000%; color: rgb(175, 175, 175); font-style: italic;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    #address-cells = <1>;  </span></span></code><code style="outline: 0px; max-width: 1000%; display: flex; position: relative;" liberation="" mono",="" menlo,="" courier,="" monospace;=""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span class="code-snippet_outer" style="outline: 0px; max-width: 1000%;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span class="code-snippet__comment" style="outline: 0px; max-width: 1000%; color: rgb(175, 175, 175); font-style: italic;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    #size-cells = <0>;  </span></span></code><code style="outline: 0px; max-width: 1000%; display: flex; position: relative;" liberation="" mono",="" menlo,="" courier,="" monospace;=""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span class="code-snippet_outer" style="outline: 0px; max-width: 1000%;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span class="code-snippet__meta" style="outline: 0px; max-width: 1000%; color: rgb(175, 175, 175);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    fsl,spi-num-chipselects </span>=<span class="code-snippet__string" style="outline: 0px; max-width: 1000%; color: rgb(221, 17, 68);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 <1>;  </span></span></code><code style="outline: 0px; max-width: 1000%; display: flex; position: relative;" liberation="" mono",="" menlo,="" courier,="" monospace;=""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span class="code-snippet_outer" style="outline: 0px; max-width: 1000%;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span class="code-snippet__meta" style="outline: 0px; max-width: 1000%; color: rgb(175, 175, 175);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    pinctrl-names </span>=<span class="code-snippet__string" style="outline: 0px; max-width: 1000%; color: rgb(221, 17, 68);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 "default";  </span></span></code><code style="outline: 0px; max-width: 1000%; display: flex; position: relative;" liberation="" mono",="" menlo,="" courier,="" monospace;=""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span class="code-snippet_outer" style="outline: 0px; max-width: 1000%;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span class="code-snippet__meta" style="outline: 0px; max-width: 1000%; color: rgb(175, 175, 175);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    pinctrl-0 </span>=<span class="code-snippet__string" style="outline: 0px; max-width: 1000%; color: rgb(221, 17, 68);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 <&pinctrl_ecspi2 &pinctrl_ecspi2_cs>;  </span></span></code><code style="outline: 0px; max-width: 1000%; display: flex; position: relative;" liberation="" mono",="" menlo,="" courier,="" monospace;=""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span class="code-snippet_outer" style="outline: 0px; max-width: 1000%;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span class="code-snippet__meta" style="outline: 0px; max-width: 1000%; color: rgb(175, 175, 175);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    cs-gpios </span>=<span class="code-snippet__string" style="outline: 0px; max-width: 1000%; color: rgb(221, 17, 68);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 <&gpio5 13 GPIO_ACTIVE_LOW>;  </span></span></code><code style="outline: 0px; max-width: 1000%; display: flex; position: relative;" liberation="" mono",="" menlo,="" courier,="" monospace;=""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span class="code-snippet_outer" style="outline: 0px; max-width: 1000%;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span class="code-snippet__meta" style="outline: 0px; max-width: 1000%; color: rgb(175, 175, 175);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    status </span>=<span class="code-snippet__string" style="outline: 0px; max-width: 1000%; color: rgb(221, 17, 68);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 "okay";  </span></span></code><code style="outline: 0px; max-width: 1000%; display: flex; position: relative;" liberation="" mono",="" menlo,="" courier,="" monospace;=""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span class="code-snippet_outer" style="outline: 0px; max-width: 1000%;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span class="code-snippet__meta" style="outline: 0px; max-width: 1000%; color: rgb(175, 175, 175);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    spidev1</span>:<span class="code-snippet__string" style="outline: 0px; max-width: 1000%; color: rgb(221, 17, 68);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 spi@0 {  </span></span></code><code style="outline: 0px; max-width: 1000%; display: flex; position: relative;" liberation="" mono",="" menlo,="" courier,="" monospace;=""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span class="code-snippet_outer" style="outline: 0px; max-width: 1000%;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span class="code-snippet__meta" style="outline: 0px; max-width: 1000%; color: rgb(175, 175, 175);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        reg </span>=<span class="code-snippet__string" style="outline: 0px; max-width: 1000%; color: rgb(221, 17, 68);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 <0>;  </span></span></code><code style="outline: 0px; max-width: 1000%; display: flex; position: relative;" liberation="" mono",="" menlo,="" courier,="" monospace;=""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span class="code-snippet_outer" style="outline: 0px; max-width: 1000%;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span class="code-snippet__meta" style="outline: 0px; max-width: 1000%; color: rgb(175, 175, 175);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        compatible </span>=<span class="code-snippet__string" style="outline: 0px; max-width: 1000%; color: rgb(221, 17, 68);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 "rohm,dh2228fv";  </span></span></code><code style="outline: 0px; max-width: 1000%; display: flex; position: relative;" liberation="" mono",="" menlo,="" courier,="" monospace;=""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span class="code-snippet_outer" style="outline: 0px; max-width: 1000%;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span class="code-snippet__meta" style="outline: 0px; max-width: 1000%; color: rgb(175, 175, 175);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        spi-max-frequency </span>=<span class="code-snippet__string" style="outline: 0px; max-width: 1000%; color: rgb(221, 17, 68);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 <500000>;  </span></span></code><code style="outline: 0px; max-width: 1000%; display: flex; position: relative;" liberation="" mono",="" menlo,="" courier,="" monospace;=""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span class="code-snippet_outer" style="outline: 0px; max-width: 1000%;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span class="code-snippet__attr" style="outline: 0px; max-width: 1000%;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    };  </span></span></code><code style="outline: 0px; max-width: 1000%; display: flex; position: relative;" liberation="" mono",="" menlo,="" courier,="" monospace;=""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span class="code-snippet_outer" style="outline: 0px; max-width: 1000%;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span class="code-snippet__attr" style="outline: 0px; max-width: 1000%;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  </span></span></code><code style="outline: 0px; max-width: 1000%; display: flex; position: relative;" liberation="" mono",="" menlo,="" courier,="" monospace;=""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span class="code-snippet_outer" style="outline: 0px; max-width: 1000%;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
</span></code><code style="outline: 0px; max-width: 1000%; display: flex; position: relative;" liberation="" mono",="" menlo,="" courier,="" monospace;=""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span class="code-snippet_outer" style="outline: 0px; max-width: 1000%;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

</span></code><code style="outline: 0px; max-width: 1000%; display: flex; position: relative;" liberation="" mono",="" menlo,="" courier,="" monospace;=""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span class="code-snippet_outer" style="outline: 0px; max-width: 1000%;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span class="code-snippet__attr" style="outline: 0px; max-width: 1000%;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pinctrl_ecspi2</span>:<span class="code-snippet__string" style="outline: 0px; max-width: 1000%; color: rgb(221, 17, 68);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 ecspi2grp {  </span></span></code><code style="outline: 0px; max-width: 1000%; display: flex; position: relative;" liberation="" mono",="" menlo,="" courier,="" monospace;=""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span class="code-snippet_outer" style="outline: 0px; max-width: 1000%;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span class="code-snippet__meta" style="outline: 0px; max-width: 1000%; color: rgb(175, 175, 175);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        fsl,pins </span>=<span class="code-snippet__string" style="outline: 0px; max-width: 1000%; color: rgb(221, 17, 68);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 <  </span></span></code><code style="outline: 0px; max-width: 1000%; display: flex; position: relative;" liberation="" mono",="" menlo,="" courier,="" monospace;=""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span class="code-snippet_outer" style="outline: 0px; max-width: 1000%;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span class="code-snippet__attr" style="outline: 0px; max-width: 1000%;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        MX8MP_IOMUXC_ECSPI2_SCLK__ECSPI2_SCLK       0x82  </span></span></code><code style="outline: 0px; max-width: 1000%; display: flex; position: relative;" liberation="" mono",="" menlo,="" courier,="" monospace;=""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span class="code-snippet_outer" style="outline: 0px; max-width: 1000%;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span class="code-snippet__attr" style="outline: 0px; max-width: 1000%;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        MX8MP_IOMUXC_ECSPI2_MOSI__ECSPI2_MOSI       0x82  </span></span></code><code style="outline: 0px; max-width: 1000%; display: flex; position: relative;" liberation="" mono",="" menlo,="" courier,="" monospace;=""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span class="code-snippet_outer" style="outline: 0px; max-width: 1000%;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span class="code-snippet__attr" style="outline: 0px; max-width: 1000%;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        MX8MP_IOMUXC_ECSPI2_MISO__ECSPI2_MISO       0x82  </span></span></code><code style="outline: 0px; max-width: 1000%; display: flex; position: relative;" liberation="" mono",="" menlo,="" courier,="" monospace;=""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span class="code-snippet_outer" style="outline: 0px; max-width: 1000%;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span class="code-snippet__attr" style="outline: 0px; max-width: 1000%;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        >;  </span></span></code><code style="outline: 0px; max-width: 1000%; display: flex; position: relative;" liberation="" mono",="" menlo,="" courier,="" monospace;=""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span class="code-snippet_outer" style="outline: 0px; max-width: 1000%;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span class="code-snippet__attr" style="outline: 0px; max-width: 1000%;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  </span></span></code><code style="outline: 0px; max-width: 1000%; display: flex; position: relative;" liberation="" mono",="" menlo,="" courier,="" monospace;=""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span class="code-snippet_outer" style="outline: 0px; max-width: 1000%;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span class="code-snippet__attr" style="outline: 0px; max-width: 1000%;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pinctrl_ecspi2_cs</span>:<span class="code-snippet__string" style="outline: 0px; max-width: 1000%; color: rgb(221, 17, 68);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 ecspi2cs {  </span></span></code><code style="outline: 0px; max-width: 1000%; display: flex; position: relative;" liberation="" mono",="" menlo,="" courier,="" monospace;=""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span class="code-snippet_outer" style="outline: 0px; max-width: 1000%;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span class="code-snippet__meta" style="outline: 0px; max-width: 1000%; color: rgb(175, 175, 175);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    fsl,pins </span>=<span class="code-snippet__string" style="outline: 0px; max-width: 1000%; color: rgb(221, 17, 68);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 <  </span></span></code><code style="outline: 0px; max-width: 1000%; display: flex; position: relative;" liberation="" mono",="" menlo,="" courier,="" monospace;=""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span class="code-snippet_outer" style="outline: 0px; max-width: 1000%;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span class="code-snippet__attr" style="outline: 0px; max-width: 1000%;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        MX8MP_IOMUXC_ECSPI2_SS0__GPIO5_IO13     0x40000  </span></span></code><code style="outline: 0px; max-width: 1000%; display: flex; position: relative;" liberation="" mono",="" menlo,="" courier,="" monospace;=""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span class="code-snippet_outer" style="outline: 0px; max-width: 1000%;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span class="code-snippet__attr" style="outline: 0px; max-width: 1000%;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    >;  </span></span></code><code style="outline: 0px; max-width: 1000%; display: flex; position: relative;" liberation="" mono",="" menlo,="" courier,="" monospace;=""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span class="code-snippet_outer" style="outline: 0px; max-width: 1000%;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span class="code-snippet__meta" style="outline: 0px; max-width: 1000%; color: rgb(175, 175, 175);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span>  </span></code>

(2)编译生成新的内核镜像Image及设备树OK8MP-C.dtb。
(3)将生成的OK8MP-C.dtb和Image拷贝至开发板/run/media/mmcblk2p1/目录下,输入sync命令,重启开发板。
(4)输ls /dev查看发现没有SPI2设备文件spidev1.0。

四、程序验证
1. 硬件连接
使用杜邦线将两块OKMX8MP-C开发板的SPI一一对应连接,线序如下:
开发板1--SPI主模式
开发板2--SPI从模式
管脚名称
开发板位置
管脚名称
开发板位置
MISO
P40-10
MISO
P40-10
MOSI
P40-8
MOSI
P40-8
SCK
P40-1
SCK
P40-1
SS0
P40-3
SS0
P40-3
GND
P40-4/P40-7
GND
P40-4/P40-7

2. M核程序
放到/run/media/mmcblk2p1/目录下。注意,SPI主模式程序须放入开发板1,SPI从模式程序须放入开发板2。

3. 实际测试
(1)开发板2先上电,M核程序启动,完成SPI初始化后,进入接收等待状态;
(2)开发板1后上电,M核程序启动,完成SPI初始化后,主动发送64字节数据;
(3)开发板2的SPI接收数据,通过串口打印接收的数据,并将接收的数据再次发送;

(4)开发板1的SPI接收到回传信息,通过串口打印接收的数据。和发送数据比对,输出结果。

(5)此时在开发板1调试串口输入任意键,即可开启新一轮的SPI发送和接收流程。

网友:
SPI这个总线用的也很普遍,在控制外设中,是不可缺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