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贴片机的工作原理与操作流程

楼主(2023-04-07):
一、SMT贴片机简介
SMT贴片机是SMT是表面组装技术专用设备,又称“贴装机”、“表面贴装系统”,贴片机是用来实现高速、高精度地贴放元器件的设备,是整个SMI、生产中关键、复杂的设备。
二、SMT贴片机工作原理
SMT貼片機实际上是一种精密的工业机器人,是机-电-光以及计算机控制技术的综合体。它通过吸取-位移-定位-放置等功能,在不损伤元件和印制电路板的情况下,实现了将SMC/SMD元件快速而准确地贴装到PCB板所指定的焊盘位置上。
贴片机由机架、x-y运动机构(滚珠丝杆、直线导轨、驱动电机)、贴装头、元器件供料器、PCB承载机构、器件对中检测装置、计算机控制系统组成,整机的运动主要由x-y运动机构来实现,通过滚珠丝杆传递动力、由滚动直线导轨运动副实现定向的运动,这样的传动形式不仅其自身的运动阻力小、结构紧凑,而且较高的运动精度有力地保证了各元件的贴装位置精度。
  并且SMT貼片機还在重要部件进行了Mark标识。机器视觉能自动求出这些Mark中心系统坐标,建立贴片机系统坐标系和PCB、贴装元件坐标系之间的转换关系,计算得出贴片机的运动精确坐标;贴装头根据导入的贴装元件的封装类型、元件编号等参数到相应的位置抓取吸嘴、吸取元件;静镜头依照视觉处理程序对吸取元件进行检测、识别与对中;对中完成后贴装头将元件贴装到PCB上预定的位置。这一系列元件识别、对中、检测和贴装的动作都是工控机根据相应指令获取相关的数据后指令控制系统自动完成。
三、SMT贴片机的操作流程
1SMT贴片机开机准备工作
在进行SMT贴片机操作之前,需要进行开机准备工作,包括以下内容:
1检查贴片机气压和额定电压2贴片机所有轴回到源点位置3调整导轨宽度
2SMT贴片机在线编程
SMT贴片机的在线编程是在机器上进行人工输入拾片和贴片程序的过程,具体步骤如下:
1准备在线编程所需材料2输入拾片程序 3记录贴装位置
4优化程序
3安装SMT贴片机供料器
根据贴片机的编程程序表,将各种元器件安装到贴片机的料站上。在安装供料器时,需要按照要求进行安装,并由检验人员进行检查,确保正确无误后方可进行试贴和生产。
4对贴装的产品进行检验

网友:
SMT贴片的整个过程,温度也是一个重要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