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可以鼠标单滚轮缩放,能不能设置缩放的比例呢

楼主(2023-04-07):
    allegro 可以鼠标单滚轮缩放,能不能设置缩放的比例呢?

网友:
    这个电脑设置就可以调整。进入设置,鼠标,滚轮那里设置多少行

网友A:
    你在env里找到set buttonfactor=,把等号后面的数字修改就好,1是默认比例,数值越小放大缩小程度越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env里找到set buttonfactor=,把等号后面的数字修改就好,1是默认比例,数值越小放大缩小程度越小

感谢,这个方法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