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光耦8M信号输入端保护二极管用开关二极管4148可以吗?

楼主(2023-04-09):
信号8Mhz,光耦接收回路,光耦使用hcpl-063l-500e,输入引脚反向并接一个4148二极管,然后正向输入端串联191欧电阻,然后在电阻输入端和光耦输入负级并联1k电阻,实测1k电阻两端波形完整是一个方波,二极管两端波形有时只有一尖峰,不太理解,求高手给分分析分析!!

网友:
    开关二极管4148需要看参数,是不是满足8M的频率

网友:
    可能要使用快速二極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