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hyper lynx 三端电容怎么分配s参数S2P格式

楼主(2023-04-10):
    请教一下大佬,hyper lynx  AC去耦仿真电路的三端电容怎么分配s参数S2P格式封装,软件要求分配4pin封装,但是官网下载下来的模型只有s2p的2pin,目前还遇到,从pads导出的文件,导入到hyperlynx,发现GND网络变名称了

网友:
你参考一下

楼主:
    看这文档有点不懂,官网只有S2P格式,是不是把封装设置两个映射点,是不是也一样

网友A:
    PCB封装做四个管脚,下载官网sp的参数:Term1:THRU1, Term2:GND1, Term3:THRU2, Term4:GND2,赋予模型即可,但是和谐版本的大多数情况下会报错,正版不会报错。

楼主(2023-07-06):
引用 网友A:
PCB封装做四个管脚,下载官网sp的参数:Term1:THRU1, Term2:GND1, Term3:THRU2, Term4:GND2,赋予模型即可, ...

大佬,使用和谐版本PCB制作封装需要和模型的PIN定义名称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