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4 的CKE、CS、ODT为什么需要加上下拉电阻

楼主(2023-04-10):
在做DDR4电路设计时,一般一个controller 带2片颗粒,Fly-by走线,都会省去VTT电路;
但是看到很多设计即使其他AC信号省掉了VTT,CKE、ODT、CS信号还是加了上下拉电阻,应该是做戴维南端接;

请教一下,CKE、ODT、CS为什么要特殊处理?而其他AC信号可以不做处理?

网友(点评):
仔细看下图纸。这三个信号接的不是VTT电源。

网友A:
    这个你直接参考DATASHEET,上面的电路和接法都是厂家提供的典型电路。

网友:
    :hug::hug::hug::hug: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直接参考DATASHEET,上面的电路和接法都是厂家提供的典型电路。

就这三个使能型的信号做端接,不是很奇怪吗?

网友:
    主要是參考公版線路吧

网友B:
DDR4的地址信号用的POD驱动模型吧,都是内部做了temination的(VTT),为啥还要外接?是不是为了调整终端电阻才接的,要看上拉电阻是多少ohm

楼主:
引用 网友B:
DDR4的地址信号用的POD驱动模型吧,都是内部做了temination的(VTT),为啥还要外接?是不是为了调整终端电 ...

那是DATA信号吧 AC信号还是没有ODT,DDR5好像AC也有了

楼主(2023-06-26):
DDR 地址信号有1T和2T模式,1T是1/2速率,2T是1/4速率,2T模式下不接VTT 眼宽也能满足,但是CS、ODT、CKE控制信号还是1T模式

网友:
    参考datasheets吧

网友(2023-10-10):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2023-12-29):
    后面还有图吗?没看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