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6.6 自动等长不起作用,有人知道什么原因吗?

楼主(2023-04-11):
allegro16.6 自动等长不起作用  ,不知道哪个设置没设对或哪个开关没打开,各种方法都试过了还行,框选走线,有进度条会跑,但是不会自动绕等长,提示:Clines Selected: 6; Timing constraints: 6; Timing violations: 5; Outside ideal range: 5 ,不知道什么原因,有人碰到过不,起初以为是补丁问题,打了100号补丁及115号补丁都还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暂时没有遇到类似的问题

网友:
可能是你预留的间距不够

网友:
    建议手动绕,会比较紧凑而且美观

网友(2023-05-11):
    我也是碰到这个问题, 搞不懂, 不会研究这些东西,  还有那个自动相位补偿时也是这个报错!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不能在Route Keepin区域外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