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out 17.4 route

楼主(2023-04-11):
    想請問各位大大
    Route / Connect 下的 Optimizein channel 有何作用?
    Clearanceview 下的 Channel 是指甚麼規範?謝謝

    螢幕擷取畫面 2023-04-11

网友A:
    我平时都不用这个。所以也没有注意这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平时都不用这个。所以也没有注意这块

    因為剛切入 ,   所以想把Menu 下的指令都了解一下

网友B:
    估计得看help文档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得看help文档才行了

 有查了一下 help ~~
英文太差 , 有點無法理解

网友(2023-05-19):
引用 楼主:
    有查了一下 help ~~
    英文太差 , 有點無法理解

可以试试有道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