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用power si提取DDR S参数的时候出现异常

楼主(2023-04-11):
哪位大佬帮忙解决一下
10层板,要提取的DDR这组数据信号走线分别在3,8两层,分别参考的2,9完整地层
power si跑完后,3层的走线插损回损都是正常波形,8层走线的信号波形全不正常,无法上传截图大概画一下,黑色是正常的,红色是不正常的

楼主:
哪位大佬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你设置的问题,这种结果一眼看上去就不对的感觉就是哪里没设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你设置的问题,这种结果一眼看上去就不对的感觉就是哪里没设对

嗯嗯,设置问题,检查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