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ads生成的Gerber文件,钻孔层会偏移,怎么解决

楼主(2023-04-11):
请教各位大神:pads生成的Gerber文件,钻孔层会偏移,怎么解决

网友A:
    出gerber的时候,精度统一下,一般都是这个;;有时候图纸太大也会出现一些问题;

网友(点评):
精度??問題在比例是正確的, 图纸太大?? 就是要一樣的定位,相同偏移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gerber的时候,精度统一下,一般都是这个;;有时候图纸太大也会出现一些问题;

    谢谢大神!

网友(点评):
作假???跟精度一點關係都沒有.

网友(2023-10-07):
    出gerber的时候,精度统一下,一般都是这个;;有时候图纸太大也会出现一些问题

网友:
    解决了吗?之前遇到过,是因为板框外的标注超出了预设,你的这个是什么情况呢?

网友B:
    不影响生产,如果要好看图,要在PADS出gerber时候设置层对齐或者层偏移量一致。只能口述l我没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影响生产,如果要好看图,要在PADS出gerber时候设置层对齐或者层偏移量一致。只能口述l我没软件。

谢谢,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