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传输时延问题

楼主(2023-04-11):
用POWER SI提取S参数,systemsi进行DDR仿真,发现DQ数据跟DQS的延时相差了95ps,而实际走线长度偏差仅为为340mil,Dk值为3.4,我的理解是340mil对应时间大约为50ps,与95ps相差了大约45ps。而同组的8位DQ数据延时跟走线长度能对应上,请大神指点迷津。
补充:DQ走线为1757mil,DQS走线1411mil(300mil表层走线,其余与DQ同组同层)

网友:
    这个问题问的很细,我也是这个类似的问题,请大神现身

网友:
个人思考:1、一个大约的公式6mil 1ps,可以很粗略的套在表层,套用在内层相对适用,所以如果是内层你340mil 应该是 56ps左右。
    想要在精确的时间用SI9000 套入叠层就可以知道走线的Td。2、串扰会影响信号之间的延时。3、你仿真设置参数能不能保证正确。4、同组同层是否满足?表层扇出长度是否都一样?

网友:
    最好把走线的情况图片上传上来有利于分析

网友A:
    模型的时延也在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型的时延也在里面

发射和接收的时延已经去除了,只剩PCB传输线

网友:
    芯片的门电路延时也去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