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795和xv1.2能共存吗

楼主(2023-04-11):
    现在电脑里安装了VX1.2版本,现在想要再装795版本能安装吗,有啥注意的点吗

网友(点评):
當然可以.

网友:
    没试过,看看有经验的分享下。

楼主:
    请问怎么安装啊,我安装795后打开会提示unable to open iCDB connection,不知道啥原因

网友A:
    可以 但要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但要切换

    现在电脑上有795版本,安装VX1.2的话会提示取消795的配置,直接确认吗

网友B:
    建议装在C盘的不同文件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装在C盘的不同文件夹。

但是在安装另一个版本的时候提示已经有一个版本了,然后就会自动卸载掉

网友B:
    这个不是卸载的意思,选是就可以了。建议7.9.X和VX不要用同一个license。分开装,分开破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卸载的意思,选是就可以了。建议7.9.X和VX不要用同一个license。分开装,分开破解。

    试了一下,装好了没找到切换版本的功能,795的图标也都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卸载的意思,选是就可以了。建议7.9.X和VX不要用同一个license。分开装,分开破解。

搞好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