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ADS频域仿真AC电流源方向问题

楼主(2023-04-12):
使用ADS做阻抗仿真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AC电流源选的是频域的器件,设置方向0和180度,但是仿真结果显示电压都是一个极性,为什么-V也是2V?不应该是-2V么?

网友A:
这个问题真的很奇怪。第一次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真的很奇怪。第一次碰到

不知道是不是和频域仿真有关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