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mension层面的不能删除,报错,如下

楼主(2023-04-12):
    Cannot modify element; the object or a parent has the FIXED property.
    请问这种该如何解决,unfix没有用

网友A:
    MU目标被锁定了

    bbj

楼主:
引用 网友A:
MU目标被锁定了

请问下这个该怎么解锁

网友B:
    有可能是封装带进来的,你好好排查一下

    bbj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封装带进来的,你好好排查一下

好的,谢谢,是封装带进来的

网友C:
    被锁住了,点属性看哪个被锁了

    bbj

楼主:
引用 网友C:
    被锁住了,点属性看哪个被锁了

它是个format symbols,类似个丝印,解不开锁,还是不能删除

网友D(2024-01-17):
引用 楼主:
    它是个format symbols,类似个丝印,解不开锁,还是不能删除

    我也遇到了,大哥解决没,支招

    bbj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遇到了,大哥解决没,支招

    没有解开,出gerber没要这个,新建个想要的加进去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