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7.4导出封装异常问题

楼主(2023-04-13):
allegro17.4从一个PCB工程里导出封装出现了不匹配问题,PCB内部封装的圆形焊盘直径0.25mm,导出来后封装焊盘直径变成了0.22mm,有大佬知道什么原因吗

网友:
导出的格式是什么,
还有就是各个版本之间存在件内容问题,不是高版本就能兼容所有的低版本通过用的

网友A:
高导低的话,想保持一致很难,手动改改就好;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焊盘是在工程文件里面编辑的,与实际封装的不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导低的话,想保持一致很难,手动改改就好;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焊盘是在工程文件里面编辑的,与实际封装的不 ...

你好,之前忘了说还有其他情况,就是导出后封装丝印都不对,感觉应该是不同封装
我现在的想法是之前工程先调用了封装A,中间换成了封装B(A B两个封装名字一样),但是brd文件保留的封装信息还是A的信息,导致导出来的封装是A而不是B ,现在不知道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情况T_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