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用Sigrity对高速线进行仿真

楼主(2023-04-13):
    主要想提取S参数,高速线在25G及以上。版本是Sigrity 2022 ,请问有没有什么参考资料或者教程?高速线主要路径:金手指→高速线/过孔→电容→高速线→芯片
    希望提取的S参数能够包括电容Pin、特别是过孔处的变化,还有可不可以直接截取板子上高速线的部分?
    高速线大概如图:

网友A:
    sigrity做不到25G吧,想要更高的用siwave调用HFSS吧

网友B:
    可以用Sigrity的Clarity仿真器提取

网友C:
    Sigrity的3D 求解软件教程应该不太好找,可以用ANSYS  HFSS 3D LAYOUT 网络上教程还是相对好找一些的。3D求解对电脑要求配置比较高,网格估计要都要花不少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sigrity做不到25G吧,想要更高的用siwave调用HFSS吧

这个软件是不是免费的啊?在公司用收到律师函不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Sigrity的3D 求解软件教程应该不太好找,可以用ANSYS  HFSS 3D LAYOUT 网络上教程还是相对好找一些的。3D求 ...

这软件是好用,就是要收费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软件是好用,就是要收费

    Sigrity 也要收费啊,还是说你公司买了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Sigrity的Clarity仿真器提取

仿真精度跟HFSS比怎么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