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funckey + subclass -+ 切换到下一层,怎么才能显示当前subclass

楼主(2023-04-13):
    在env中添加
    funckey + subclass -+
    funckey - subclass --
    进行上下层切换,但是每按一次+号,下一层是出现了,但是上一层还是显示的,但是我只想显示当前层。求大神支招。

网友:
    subclass -+ 和 subclass -- 只能切换 active classes and subclass。
    你说的按+和-能换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skill和你的快捷键有冲突,给覆盖掉了。

    要切换显示层,需要另写skill,这类型的skill网上挺多的。
    比如关注公众号”Skill技术分享“ 回复zsqlayer 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