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功率BMS采样电阻走线疑问

楼主(2023-04-13):
    本来应该是要一个0.25mR的采样电阻,原理图上用了几个2mR的并联。请问对于并联的采样电阻走线下面三种哪种更好呢?我的想法是用图1的做法就可以了,但我看有些是用图3的。不知道这不同走法有没有什么不同,还请大神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第三种不太好,信号来回的会再板间穿梭,对信号质量会有很大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三种不太好,信号来回的会再板间穿梭,对信号质量会有很大的影响

我也是这么想 不过这种走法都量产了。我还想是不是想要采样板子不同点的数据

网友:
    我是觉得第二种挺好的